请教个比较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2-03-17):
在阻值相同的情况下     贴片电阻和  色环电阻能否代换啊

12v电压进过多个电阻将为5v   可一接负载  电压就变成0v了      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7805一般在那些板卡上用     找了好多板都没有        难道只能买一个用么

大虾指导   谢谢    啊

网友:
负载短路   拉低电压

网友:
1.能代换,2.我估计前面电阻阻值相对于负载阻值较大,负载串上后电压都跑都前面电阻上了,所以5V没了.以前好多主板上都可以找到7805

网友:
现在维修到的板大多有7805,一般位于左下方声卡旁。

网友:
谢了   兄弟     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