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amd独立板杯具了

楼主(2012-03-17):
板号LA-4119P螺丝穿板杯具了。不知哪位大哥有实物拍摄的图,请上传下。谢谢!

网友:
看着不像有走线啊, 不亮还是不加电了???

网友:
可以先量量BIOS到KBC有没有断线, 根据图纸

网友:
什么东东,没看明白,楼主说详细点

网友:
是不是装机的时候螺丝用的长了  吧板子穿透了

网友:
据图纸看bios的4脚是接地,就是它旁边经过的两条线不知道跑哪里的(另一头看是进南桥的)。想飞线试试

网友:
先量量BIOS到KBC有没有断线

网友:
l楼主太暴力了       跑电路   飞线吧

网友:
找不到图纸吗?像是螺丝穿透的啊,一定要小心哦!

网友:
螺丝把线弄断了吧!跟到 线没有。。。

网友:
不错  一次不错的经历

网友:
查一下线路图吧,一般都可以查到的

网友:
跑线看看,在飞线

网友:
板穿了还是只刮到表面的?。。

网友:
找个点图看看

网友:
楼主一开始肯定不知道就通电了的吧,如果通了电的就不一定是线断喽。

网友:
这个即便断线也能补好

网友:
果然够悲剧,飞线吧

网友:
现在只能飞线了,找一下图纸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有图纸很好搞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