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开机时电池能充电,但很快系统提示电池就不充电了

楼主(2012-03-17):
故障同上,拔下万能电源,重开万能电源,又能充电,但很快又不能充电了。电池的充电标志只能走两个 进度,win7  的充电进度是像个 瓶子似的,一次走两个瓶子满充的过程

网友(点评):
楼住上原装电源才行

网友(点评):
DELL的机器我特意试过的,用可调电源的话,LOGO要很久才能过去,充电充一下就听,并且还要报错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以为是DELL的机器

网友:
这个 故障是 头一会遇到,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确认电池没问题的话直接换主控芯片了。。。

网友(点评):
电池芯片 已经换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
主控芯片 是电池芯片 还是 io?

网友:
这个 故障 更有 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