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没有主板是同时上一代和二代内存带AGP和PCI-E显卡插槽又集成显卡的

楼主(2012-03-17):
有没有主板是同时上一代和二代内存带AGP和PCI-E显卡插槽又集成显卡的,有的话麻烦告知,有装让的联系QQ740413777

网友:
这种板还真是没见过,满足三个条件的倒不少,带齐DDRI,DDRII,AGP,PCI-E的不知道有没有出过

网友:
这种板子以前见过 但都是杂牌子的    775座子的版型   现在好像沈阳有个板卡厂子 出类似的这种板子  能上478的U  2代内存  PCI-E的显卡 呵呵

网友:
集成的好像没,满足DDR DDRII AGP PCI-E的有 华硕P5VDC-X  富士康 915P7AD-8EKRS 915G7AD-8EKRS 技嘉 GA-8VT880P-COMBO

网友:
见过同时上一二代内存带PCI显卡的,别的没见过

网友:
其它都满足,但是没有集显的

网友:
915时代的板,只是不能满足集显这个条件。

网友:
见过富士康915 满足其他条件,不带集显

网友:
这种主板在正规的厂家肯定是没有的,这种四不像只有在杂牌主板上有。
见过同时上一代和二代的板子,同时带AGP和PCI-E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我有一块华擎的符合你的要求,要的话联系我QQ87871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