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卖的小电子制做电路都看不懂,请老大们指点下,有图!

楼主(2012-03-17):
卖家说,做好了 3组LED循环亮。研究半天,搞不清工做原理。

网友:
先谢过各位老大了。

网友:
感觉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水平有限实在分析不出工作流程,只知道电路是利用电阻对电容的充电时间来实现循环的

网友:
知道多谐振荡器的工作原理吗?此电路利用三个放大电路的输入、输出端相互牵制达到循环导通的目的。理论上此电路可以工作,但实际制作中还是相当有难度的,需要耐心的调试才可工作。没办法,晶体管电路就是这么麻烦!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是一个扩展的多谐振荡器,还可以扩展到更多组首尾相连。

网友:
[编辑] 非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
上图说明了典型非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的组态。

[编辑] 基本操作模式此电路运作在以下两种状态:

状态一

Q1导通
Q1的集极电压为接近0V
C1由流经R2及Q1的电流充电
Q2基极的电压等于C1两端跨压,此电压将随着C1充电的过程持续上升(尚未达到0.6V)
Q2截止(假设Q2的基极电压小于0.6V)
C2经由R3及R4放电
输出电压为高(但因C2经由R4放电的缘故,较电源电压稍低)
此状态一直持续到Q2的基极电压达到0.6V以前。当Q2基极电压达0.6V时,Q2导通:此电路进入状态二
状态二

Q2导通
Q2的集极电压(即是输出电压)由高电位变为接近0V
C2把Q2集极电压变化偶合到Q1的基极,使Q1瞬间截止
Q1截止,使得Q1集极电压上升到高电位
C1经由R1及R2放电
C2从低电位利用流经R3的电流充电,使C2由0V渐渐充电至0.6V
因Q1的基极电压等于C2两端跨压,所以随着C2充电,Q1的基极电压也渐渐升高
此状态一直持续到Q1的基极电压达到0.6V以前。当Q1基极电压达0.6时,Q1导通:此电路进入状态一
[编辑] 电路启动过程当电路刚接上电源时,两个晶体管都是截止状态。不过,当这两个晶体管的基极电压一起上升时,由于晶体管制造过程中不可能把每个晶体管的导通电压控制得一样,所以必然有其中一个晶体管抢先导通。于是此电路便进入其中一种状态,而且也保证可以持续振荡。

[编辑] 振荡周期粗略的来说,状态一(输出高电位)的持续时间与R1、C1相关,状态二的持续时间与R2、C2相关。因为R1、R2、C1、C2都可以自由配置,因此可以自由决定振压周期及duty cycle。

不过,在每个状态的持续时间是由电容在充电开始时的初始状态(电容两端的电压)决定的,而这又与前一个状态中的放电量有关;前一个阶段的放电量又由放电过程中电流通过的电阻R1、R4与放电过程的持续时间决定…。总而言之,在刚启动电路时,要花费颇长的时间把电容充电(一般而言电容两端在未启动时是完全放电的),不过之后的各个阶段的持续时间便会变短并趋于稳定。

因为多谐振荡器是利用电流的充电过程控制周期,所以振荡周期同时也与输出端流出多谐振荡器的电流量有关。

由于种种不隐定因素对多谐振荡器振荡周期的影响,因此在实作中通常使用更精确的计时集成电路取代单纯的多谐振荡器电路。

网友:
看懂这个就看懂小制作的电路图了,原理一样的,我也是维基百科上粘贴过来的,看了好久,迷迷糊糊的理清楚了

网友:
多谢楼上,貌似也蒙蒙胧胧懂点了。
但对上面的原理又有点不清楚的地方,请教下,

C2把Q2集极电压变化偶合到Q1的基极,使Q1瞬间截止 ,

这句怎么理解,C2作为 偶合电容 怎么让Q1集电级变化影响到Q2,再说不全都是直流吗,电容不是隔直通交吗。

网友:
电容在直流电源接通的时是要给自身充电的,在充电的过程中电路也是视作导通的,知道电容充满电为止。

网友:
循环主要靠C1 C2  C3 的充放电来实现的。 当学徒时都自己手工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