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B1930指示灯总闪

楼主(2012-03-17):
三星B1930指示灯一闪一闪,屏幕没有显示,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容鼓了,看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没拆机  没测量    让人怎么回答

网友:
5v 12v多有,驱动板没有发出开关信号

网友:
是不是程序坏了

网友:
百分之95是电容鼓了  供电不正常

网友:
电容没有鼓

网友:
可能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吧。或者先把按键换了看看

网友:
电源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