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翔升N520T 主板 不跑码 代码F0

楼主(2012-03-17):
查阅了论坛的帖子 说单桥虚焊的多 带假负载测试结果 CPU内核电压1.9V 复位1.89V 电源OK1.891  VTT 0.95V
PLL2.5V 桥有1.2V 复位正常 压桥没效果,将BIOS芯片拆下读出全是FF 下载N520T V2 BIOS刷 好 这次显示FC了还是不跑码 打PCI-E电容对桥阻值没有空焊 CPU阻值也没有空焊 没头绪了

网友:
多半是桥的问题。

网友:
顺便说下内存供电1.9 和0.9正常 单桥两个晶振有压差
谁在线指教一下

网友:
单桥的多半是虚汗

网友:
桥脱焊了BGA加焊下就好了   单桥的只要供电正常就做桥吧

网友:
不是所有的桥用手压都有感觉的,上BGA

网友:
我现在换了个中文诊断卡 显示D0 内存不过 更难修了 另一块诊断卡显示FC 做桥不好做 没设备

网友:
我经常把桥做成FO 只有重置 桥挂了也显示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