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刚才拆灯管 不小心把液晶弄裂口了!

楼主(2012-03-17):
悲剧了!刚才拆灯管 不小心把液晶弄裂口了!
左下角弄出了1厘米左右的黑斑了!怎么办!
大家给支个招啊!!

哇靠 第一次换灯管的时候 都没出过问题
今天是下屏的时候 手一抖 就碰回去了 造成裂口
换了那么多次 还是第一次失手啊!!

只有看明天结果如何  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补充内容 (2012-3-18 15:09):
非常不幸的告诉 大家 我赔了一个唯一的19寸液晶显示器 还是全新的!

Yy.
这就是换灯管的悲剧啊,为了店里的信誉,建议还是买个二手显示器拆屏换上去。
直接给客户解释,或者买一平换上,留着也可卖,或者修好后不收钱啊

网友:
没招了!跟屏说吧!

网友:
这次裂了下次就不裂了。留着自己用吧。

网友A:
只有帮你默哀了…………

网友:
杯具再次上演了。

网友:
今天我也杯具了,刚买回来的进口灯管 没安装好,才试了一下 就不小心给压断了

灯管还好了吧。。。总比屏要便宜多得去了呀。。 当然啦。最好是什么都别坏。。以后注意点就好了。。

网友:
我们现在只修板,液晶都不怎么修了,只是改个高压之类的,换灯管高风险,还浪费时间。

网友:
屏坏了,只能换屏了 ,要么就给客户说修不好了。悲剧啊

网友:
买新的吧,没办法

网友B:
得赔个屏楼主

网友C:
换灯管还行啊、只要换多了手熟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管还行啊、只要换多了手熟了就好了、

再说换个灯管再怎么也能顶你坐那修半天板子吧、

网友D:
看来是把屏搞破了啊...在河边走的 哪有不湿鞋子的...下次小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赔个屏楼主

伤不起啊  只有给客户说修不好 或者高价收回来 当测主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把屏搞破了啊...在河边走的 哪有不湿鞋子的...下次小心点..

   换了那么多次  第一次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帮你默哀了…………

谢谢 感觉好多了

网友:
Gogo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了,,,下次只能是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给客户换块屏,不要让他知道,,不要做任何解释,,,,,就当坏屏的事没发生过,,,灯管钱照收

这样肯定是最好的 问题是我 没多余的屏 难道去淘宝 淘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  看你怎么和客户沟通了。。    不行的话 就只有给客户换一张屏了。。然后灯管钱 照收。。。

网友:
有够杯具的,我有一次还把屏连接线给撕坏了

网友:
吸取教训,胆大心细

网友:
想客户跟客户解释吧。。

网友:
嘿嘿 一般不轻易换灯管 台式液晶屏都是拆了 其他的 笔记本的还有别的办法啊 不用拆屏的边 直接下手

网友:
我以前也是换灯管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屏电路和屏上的连接线跟弄断了

网友:
所以说 干这一行也真不容易啊 多收几十元钱有的客户还嫌贵 哎 同情了以后注意点吧

网友:
换屏是要特别注意,我上次也是不小心,砰的一声我就知道完了,铁框卡到屏了。结果花了几百买个屏给客户换上去了。唉!

网友:
悄悄得换个屏吧,还能折的少一点,杯具啊~~~

网友:
你就是买个新的显示器,把屏给拆下来,拿给用户,照样收他的灯管钱也不错呀,不要给他讲屏坏了。我今天也杯具了,也搞坏一块屏,不过不是破了,而是把Y纵的驱动线给搞掉了一段,现在无法给粘在玻璃上了。算是交了一次拜师钱。楼主你再把那个新的显示器壳留着下次用,还可以收点本钱回来。你自己算一下,换个灯管100左右吧,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怎么说也有120元,驱动板差不多180元还有一个壳呢?是不是。

网友:
换张二手屏吧

网友:
非常同情,直接换屏怕程序不同 不如直接换显示器给人家了 收灯管钱吧

网友:
哎没办法·只能买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