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9Z 进水

楼主(2012-03-17):
Acer 4739Z 广达代工 (1).pdf
4739z 进水处在 EQ=DB的13脚。是19V通过 PR239(665K) PR246(330K)两个电阻分压到13脚EN脚 两电阻腐蚀掉件PR246用334电阻代。现在是PR269(665K)没有这样大的电阻,现的到564电阻代。EN脚有6.5伏电压。3脚只有1点多伏,达不到所需2.0V电压。看论坛有兄弟说13脚6.9V 就能够工作,但此机13脚有6.8V 16脚19V供电正常。现在REF脚只有1.5V。有解13脚要几伏此芯片3脚才有2V电压。上图淘宝花钱买的,高手进来分析下。
芯片

网友:
今天找了个51125 CQ4机子上的对换后3.3V 5 V 供电正常,8脚 17脚线性都正常,新问题又来了,待机0.10 TPS5112发热。不解,可以开机,电流0.55几秒后掉电。开机测各供电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