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OT23贴片三极管的参数

楼主(2012-03-17):
就是这一款,影驰9800GT节能加强版,风扇5V控制电压是由一个SOT23封装的贴片三极管提供的,是由12V转成5V,应该是NPN来的,问题不知道参数和型号,请各们有修过这卡的大侠帮忙看看就在风扇三PIN上面那个给5V供电的贴片三极管的型号。谢谢。

网友:
7805换一个,12转5v的

网友A:
不用飞线, 找别的显卡相同位置,或者相同型号的, 换过来就行, 没那么多讲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飞线, 找别的显卡相同位置,或者相同型号的, 换过来就行, 没那么多讲究,

那总得让我知道参数或者外观型号呀,我又没法相同的显卡,其他显卡的12V转5V又怕电流不够过还是什么,因为我已经用别的换过一次了,但是又烧糊了。所以怀疑是作用一样但不够过流或者什么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飞线, 找别的显卡相同位置,或者相同型号的, 换过来就行, 没那么多讲究,

烧糊了不是电流过大或者是什么原因, 可能的是你换的管子类型不对, 假设,你原来的是NPN管,你换个PNP管, 那固然是烧坏, 图纸什么的我觉得百度固然是找不到了, 你多换几种类型的试一试, 场管.开关,NPN .PNP.,试探性的弄上去试一试, 我这个不是什么好办法, 但是也能用,实在不行你就从金手指5V电压来飞线吧,问下,这个显卡是你自己的还是给客户修的 ?

网友(点评):
不是马上烧糊的,是换上去用了一段时间又烧了,当然是自己用啦,别人的话懒得烦,直接飞线5V就OK。

网友(点评):
金手指上有5V电压吗?这个也不是仅仅提供一个5V电压这么简单吧?

网友:
显卡图纸少的可怜。。。
根据周边电路特点估计下是什么零件吧。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贴片的三极管 ,估计跟主板风扇供电,或者其它显卡风扇供电的12V转5V的三极管一样,但不是7805那么大的,是很小的那个贴片

网友B:
就是一个贴片的三极管 ,估计跟主板风扇供电,或者其它显卡风扇供电的12V转5V的三极管一样,但不是7805那么大的,是很小的那个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贴片的三极管 ,估计跟主板风扇供电,或者其它显卡风扇供电的12V转5V的三极管一样,但不是7805那么 ...

PNP?或许是。

网友(点评):
不是一般主板是显卡上常见多为NPN吗?

网友:
楼主你好,你说的那个三极管是A006,你说烧件,风扇是不是卡住不动了。

网友(点评):
请问兄弟和楼下这位兄弟哪个说的型号是呢?楼下这位兄弟很清楚有两个风扇接口,我说的是3PIN那个接口中间5V那个,转速控制好像是由12V来控制的。

网友C:
风扇插头有两个,一个2PIN,一个3PIN。3PIN的中间脚是否接此管的输出端?如果是,那么这个应该是板载的风扇转速控制电路,输出也不应该是恒定的5V电压,不能简单的飞线接个5V过来。此管一般用W2T,此为代号,真实型号为PMBT4403。

网友(点评):
兄弟,好详细呀,看来你也有修过这卡哦,那这管是NPN还是PNP的管啊?好像这种小的很难在DATASHEET上查到具体参数。

网友:
那么麻烦的找芯片,为什么不直接把线接在主板山....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嘛,当然自己的卡想完美一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插头有两个,一个2PIN,一个3PIN。3PIN的中间脚是否接此管的输出端?如果是,那么这个应该是板载的风扇 ...

哦,查到PMBT4403是PNP型的。

网友(点评):
果然是PNP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总得让我知道参数或者外观型号呀,我又没法相同的显卡,其他显卡的12V转5V又怕电流不够过还是什么,因为 ...

    可用飞线       这想法 应该可行通   以前我客户拿来一块 也是掉了   件   后来我找线路   飞了  ‘’‘’‘’‘’‘’‘’‘  然后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B:
请问饼哥用MMBT4403可否代换PMBT4403呢?这些管的代码在哪可以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饼哥用MMBT4403可否代换PMBT4403呢?这些管的代码在哪可以查啊?

也或许是P沟道。主板的风扇控制电路常用P沟道。找个合适的替换上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或许是P沟道。主板的风扇控制电路常用P沟道。找个合适的替换上去吧

已经烧了,那如果判断是P沟道场管还是PNP三极管呢?应该如何替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烧了,那如果判断是P沟道场管还是PNP三极管呢?应该如何替换上去?

P沟道的可能性大。找个P沟道上去试试了

网友:
是这个吧。

网友:
兄弟不是这种管,是SOT23封装的,好小的,基本用肉眼很难看得清上面的型号

网友:
兄弟就像上面我圈着那个那么小的。

网友:
怎么都没人回答一下呢?近来

网友E:
找别的显卡相同位置,或者相同型号的, 换过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别的显卡相同位置,或者相同型号的, 换过来就行

我晕,这个谁都知道啦,问题就是手上没有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