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显示器要好久才出画面

楼主(2012-03-17):
如题~显示器每次开机是黑屏、然后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发出吱吱的声间。要好久才显示画面~等到正常了以后,如果重启没事,不过你关机以后隔的时间有点长了,再开机的话还是要等好久。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可以修吗?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看你这帖子  应该不是搞这行的吧...拿去找人修吧..

网友A:
里面电源电路的电容坏了

网友:
是啊,我不是搞这行的~我没在国内,要找人修或反厂修的价钱不如买个新的,所以发贴求救,如果不严重,看看能不能自己拆机换零件~谁能详细点的告诉我啊,不要说的太专业,谢谢了

网友B:
这种问题95%可以肯定是电容损坏引起的,楼主可以自己更换,不过要有工具才行,拆开后看下里面爆了几个电容就换几个就可以了,因为不是行内人士,所以建议换一样的比较直接,记住有正负极的,不要弄反了,不然插电可能会炸

网友:
拆了,估计电容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电源电路的电容坏了

电源电路的电容坏了,那换个电容就可以了吗?如果是一点都不懂的新手也可以解决吗电容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不要笑我啊,我不是搞这行的

网友C:
建议你 上TB  找一块电源板   换掉电源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95%可以肯定是电容损坏引起的,楼主可以自己更换,不过要有工具才行,拆开后看下里面爆了几个电容就 ...

谢谢你的回答~
要有什么样的工具呢?电容损坏,一看就能看出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 上TB  找一块电源板   换掉电源板...

谢谢
不过,到底是换电容还是电源板呢?换哪个更容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
要有什么样的工具呢?电容损坏,一看就能看出来吗?

以你的显示器的问题来讲,可以明显的分辨哪些是好的电容哪些是坏的电容,坏的屁股是鼓起来的,好的是平的,工具方面需要焊锡丝、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
不过,到底是换电容还是电源板呢?换哪个更容易些

肯定是换电容容易咯!换电源板的话,大部分都是找不到一样的,还要自己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 上TB  找一块电源板   换掉电源板...

是电源板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换电容容易咯!换电源板的话,大部分都是找不到一样的,还要自己接线

谢了~

网友E:
先拆机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啊,如果不懂,可以百度看看正常的电容是什么形状的,也可以从淘宝淘几个回来对比下

网友F:
估计是电源带不动负载,不会修尽量拿去修,别越修问题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电源带不动负载,不会修尽量拿去修,别越修问题越大

你说的问题,比电容坏了更严重吗?要怎么查,才知道是电源带不动负载?如果真是那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拆机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啊,如果不懂,可以百度看看正常的电容是什么形状的,也可以从淘宝淘几个回来对 ...

谢了!~~
电容不一定是一样一模一样的吧

网友:
哈哈,换电容是很邪恶d。想当年换个电容收100~~~

网友:
这个可以修养的 看你怎么修了 慢慢研究

网友:
电源板的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