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风X1300,花得一踏糊涂。。

楼主(2012-03-17):
手里一块镭风X1300显卡。。在DOS下都很花。
在论坛里找了下资料,大部分说是GPU问题。。
于是加焊了下GPU,结果跟加焊前效果一模一样。
难道真要换GPU?那就没啥价值了啊。。
这么花,想做显存测试都不可能了。
如果是显存问题,能不能一次拿掉一个显存,直到不花为止。

网友:
楼主测下GPU到显存的的信号线阻值是否正常,应该就可以查到问题了

网友(点评):
怯怯地问一下,这个怎么测?

网友:
一个一个的搞显存吧

网友:
这卡太低了,羞不羞没啥价值了啊,要是自己用的还行

网友:
不行,板子上面的内存一个都不能少, 不然是会点不亮的, 但是你可以用替换法,每个都试一下,你的显卡都花成这样了,我怀疑是不是板子上面丢了什么件了,如果没丢,建议查查电路,有没有断路,最主要的是先查下内存电压,很重要的,主要都是显存方面的问题,先查一查吧,还是不行再回复我,

网友:
把显存加焊一遍看看

网友:
用软件盲测一下数据线

网友:
用mst测试下了!

网友(点评):
不是n卡啊,应该用r5memid测。

网友:
看起来GPU挂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看着像显存。

网友:
GPU的可能性要大些的哈,你那个显卡要做桥才行的哈

网友:
已经做过BGA了。。效果还是一样的。所以不能肯定是GPU芯片坏了还是显存坏了。

网友:
GUP坏了吧?

网友(2012-05-27):
加个pci卡接显示,可做显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