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示器换屏后,用不用写程序???

楼主(2012-03-17):
我这本来有个长城 L9VB4显示器,故障是显示黑色或者重颜色时候会白屏(主要就是开机和进Cmos时候白屏),进入系统显示彩色后正常,刷了MCU后老样子,一直凑合着用。
后来有个客户的联想L193 WIDE显示器屏碎了,拿来折价50买了台新显示器。
我就把长城的屏装到联想的壳里,显示基本正常,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亮度较低,二是调了亮度没作用。其他的正常。
请问,这样换了屏后,用不用往哪写个什么程序、驱动?????

顺便问下,第一个故障,长城显示器显示重颜色时白屏,一般什么问题?

网友:
显示基本正常就是不用再写程序了。
亮度不能调节跟屏应该没有关系,主要检查ADJ信号是否有效。
白屏的故障在你换了电源及驱动板后如不再出现,证明问题出在原机(长城)上,看起来像是屏供电不良造成的,可以试试换掉长城驱动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一般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你。

网友:
能显示 可以调剂亮度 一般都没事

网友:
换一样的型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