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12-03-17):
单一电源,直接镊子短接黑色与绿色启动电源,电源只使用一个Stat电源接口,接一个硬盘。复制文件时,会突然敲盘,然后硬件设备消失,而且马上又会出现硬件。
有些硬盘会这样,有些不会,硬盘是320G,电源是大水牛345.
请大家给个解释!!!

网友:
测量电源的电压值?

网友:
除去硬盘本身的原因外,其他故障不至于敲盘

电源供电不稳 也会导致敲盘滴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还会不会

网友:
是不是电源代不起负载哦

网友:
测量5V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2T的硬盘带起来都没有问题,就是有些硬盘会,但有一点却是其它电源带硬盘(上述硬盘)却没有问题(一台正常工作的电脑使用上述硬盘)。本人是一个电源(黑绿短接开启电源),不存在带不起呀,正为这件事情郁闷中。能否给个比较确切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测一下电压,可能电源老化或电容坏,负载能力差

网友:
硬盘没有问题吗   如果硬盘有坏道也会这样的问题  如果不是 那你就换个电源试试  之后你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