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O求助,有个问题不理解,求帮忙

楼主(2012-03-17):
(图片)

网友:
数字电路不跟模拟电路一样,有,没必要深究他是多少V电压出来就是高阻抗,没有就是低阻抗,只要动态不为低阻抗就行了

网友:
还是没听懂你说什么

网友:
楼主说的Cpu的Pg一般是北桥发出来的。管理芯片发出的Pg一般是发去开启下一个“步骤”的。还有你说的一头3.3,另一头没,这个作为上拉电阻作用只是给该信号“拉一把”,相当于增强这个信号而已,重点的信号高/低还是取决于源头的发出者。

网友:
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我说的答案:PG电压多少为高电平,多少才算是低电平,不同芯片可能不同,以具体的的REF为参考(REF就是芯片的参考电压或者基准电压),高于REF的为高电平,低于REF的为低电平。

网友:
103的上拉电阻接到PG脚上应该会提高PG电压的,楼主测量出来只有0.2V,应该是芯片拉低了PG信号,不然就是测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