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利浦19寸液晶正屏自动弹菜单??

楼主(2012-03-17):
一台飞利浦19寸正屏液晶显示器,自动弹出菜单,拔下开关板,正常,用万用表测试每个按键都非常灵敏,通断正常。开关板的开关键开关机没有问题,有时候按自动键,就出现菜单选项,有时候正常执行自动的功能。接上开关板之后,按菜单键没反应,有时候有反应,请教这种情况如何区分是开关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如何区分?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应该检查哪里?谢谢!

网友:
是按键问题,先把按键全换了

网友:
通过测量,感觉应该不是按键问题,因为那些按键用表测量的时候,每次都会通的。

网友:
直接把菜单键换掉,他是自动弹出按键说明按键没有断,你测通没通没用~

网友:
全部换了吧 要不就是按钮版没有装好 抵到壳了

网友:
将按键板上的贴片电容移除看看

网友:
按键问题,都换了吧省了以后还出问题几个按键也没几个钱

网友:
直接换按键吧,有时候测量不是万试万灵的,我修过几台机子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跳菜单 一般都是按键坏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有几个按键有问题,阻值不是0,是20左右,还有一个是800左右的。昨天测量的时候,听到表响就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再仔细测量发现了问题,谢谢大家的提醒。

网友:
有的按键漏电测不出的,直接换掉,还不行就是驱动板,程序了。

网友:
这种我都是直接按键全部换掉   一般没有问题  切记不能单独换一个  要不后来有你哭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