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所以问,懂的帮帮忙哦

楼主(2012-03-17):
最近老是在看台板维修,可到了板拿过来一愁莫展啊,不知道其他新手有没有这种感觉。
看到论坛的人修台板,都是电压时钟复位,简简单单的三个词六个字,却搞得我一头雾水。
就拿下面这个图来讲吧

先电压,有内存,北桥,南桥,CPU,总线电压,我测电压都是找场馆(CPU的上管),只要有一端电压差不多看起来正常得就觉得正常,没有具体数字,但是碰上没场馆的,测电压我实在不知道测哪里,就拿这块板,只有cpu电压知道测,内存,南北桥我不知道测哪里,特别是南北桥,上面都盖着散热片,要测他的供电电压应该哪里测呀。求好心人能够照图说给我研究研究。
后时钟,说道时钟,我这个还真不懂,能开机的,我测南桥晶振有个零点几付正常,其他的时钟呢,是不是都有时钟,内存啊,北桥啊CPu,还有哪一些都要测时钟。具体要测哪个点呢,没有图纸也没有引脚,要怎么知道测哪个位置呢。没有示波器,所以我现在只想研究时钟电压。一头雾水啊!
最后就是复位了,复位电压测哪个点也是我头痛的地方,还有都有哪几个大件有复位信号需要测试的,CPU的复位是谁给的,当不正常时应该怎么量,其他的复位又是谁给的呢
求解啊!!!!!!!!!!自学好难啊,都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点评):
我是自从买了BGA就变懒了,动不动想干桥

网友(点评):
自学很难的,还是到专业培训地方去系统学一下吧,学费又不贵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的概念.不是知道某一个测量点就可以了.我的帖子去看下.应该有点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8245-1-1.html

网友:
比你略懂 南北桥我也是不知道

网友:
内存供电的话测内存上的电容,桥的话测桥上的电容

网友:
南北桥上面的散热片可以摘掉啊。拿掉后露出来的电容可以量电压
时钟测试点可以看假负载、打值卡上的标注
CPU复位测试点假负载上标有,是北桥发出的。

网友:
内存电压L49,南北桥电压L42

网友:
慢慢来,这些关键的测量点,值都需要查阅相关文档,多搜索多记多积累。

网友A:
“具体要测哪个点呢,没有图纸也没有引脚,要怎么知道测哪个位置呢。”,唉,正是因为你是初学者才更应该多找图纸,多研究图纸。高手因为已经心中有图了,所以反倒表面上看得少。
“没有示波器,所以我现在只想研究时钟电压。一头雾水啊!”,错,没有示波器可以添置,二手100兆的一般不超过1800元。修主板20兆+频率计一般都能应付,二手20兆示波器不超过500元,频率计新的也不过300多。
正是因为自己弱,才更应该武装自己,适度,不奢侈,就是了。

高手高见
欲善其事,必先利器。

网友:
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
  有些是靠假负载测到的 至于电压 测附近的MOS管 基本上都知道了

网友:
供电:可以在你说的场管 上测到,也可以在滤波电容上测到。
复位:可以在PCI插槽上测PCI复位信号,在CPU假负载上CPU复位,这两个复位信号都是南桥发出的,只是CPU的复位是经过北桥转换过来的。
时钟:开机前的32.768KHz的时钟要正常,不然不开机,开机后可以测时钟芯片上的各个时钟电压,正常应该是3.3V上下,但电压正常不见得时钟就正常,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
欲善其事,必先利器。必要的装备还是需要的。

网友:
用诊断卡和假负载就可解决

网友:
找一张和你手上有的主板一致的图纸,一一对应的去跑电路,应该有很大帮助。

网友:
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看能不能帮到你吧..

已经非常详细了 没假负载 复位 时钟 PG 不好测
非常感谢,等等我好好研究测量

网友:
慢慢学了呀,,,,,,多看看有关的帖子。我也是自学的呀。

网友:
实践出真知,实践还是实践

网友:
慢慢来哈,只要好好学就会不错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测哪个点呢,没有图纸也没有引脚,要怎么知道测哪个位置呢。”,唉,正是因为你是初学者才更应该多 ...

恩,我会好好研究,多看看芯片介绍

网友:
内存供电和南北桥的供电 都是由旁边的三极管供电的 测哪些东西就行了  我就是这样测得

网友:
我有一大堆的问题板等着修,就是还没研究透,还修不出来。客户是不急的,每次都拿好几块过来放着。看来我要把拍下来的图片画上我测出来的电压画上,传上来,让大家帮忙了

网友:
最开始的复位是POK 就是24针电源插座那个  然后南桥 北桥 CPU等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