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30

楼主(2012-03-18):
这款机器,如果开机键有3。3V电压的话,还是开不了机,一般都是事BIOS的问题比较多的

网友:
BIOS是很容易坏的,修机第一步,先刷BIOS.

网友: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很容易丢失数据

网友:
慢慢检测开机电路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多用了

网友:
一句话经验

网友:
检查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