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 通过宽带连接 不能上网

楼主(2012-03-18):
买了台二手笔记本,华硕X81s ,网口坏掉了,换个网口也不少大洋,就用USB 网口代替,usb 网口装上驱动后,用路由器直接插上网线就可以上网。拿回家,没有路由器的,插上网线后,要通过宽带连接拨下号的,死活上不去,同一个网线,另一台笔记本通过就可以上网,账号,网线都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哪位大侠遇到过,还请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重装usb网卡驱动 重新建立pppoe连接

网友:
没遇见过,寻求解答

网友:
把你的USB网卡拿到别的机器上面,看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就是USB网卡坏了。

网友A:
把板子自带的网卡芯片,拔掉。

网友B:
路由器能上网 说明网卡正常呀,。 是什么提示? 有没可能是你家的网线坏了。

网友C:
从新装个客户端    或者从新装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自带的网卡芯片,拔掉。

把主板网卡芯片拿掉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能上网 说明网卡正常呀,。 是什么提示? 有没可能是你家的网线坏了。

网线插到另一台笔记本上正常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新装个客户端    或者从新装下系统

这个都试过N 遍了

网友D:
进BIOS屏蔽掉主板集成的网卡

网友:
这个是疑难杂症啊

网友:
冲突了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BIOS屏蔽掉主板集成的网卡

bios 里主板的网卡 是关着的

网友:
看看IP设置好了吗

网友E:
把本地连接禁用 再查看USB网卡的MAC是不是全是00-00--00-00-00-00?带着USB网卡一起装系统 装好就把板载网卡禁用使用USB拨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本地连接禁用 再查看USB网卡的MAC是不是全是00-00--00-00-00-00?带着USB网卡一起装系统 装好就把板载网卡 ...

这个方法没有试过,试一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