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462A显卡板芯片是哪个?

楼主(2012-03-18):
LENOVO C462A显卡板接修时显卡板上的芯片已没有了,现不知芯片是6150 7200 7300 630 603
芯片
显卡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找图,无图无真想

网友:
直接下图吧 没有图的话都不好判断的 除非有谁有一模一样的机器。。

网友:
修这个比较多,603

网友:
应该是G86-603-A2

网友:
都可以用。

网友:
最好找个图纸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