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两个汽车头枕屏,想当个小电视看,但不知道那个5芯AV线如何连接?

楼主(2012-03-18):
手上有两个汽车头枕屏,想当个小电视看,但不知道那个5芯AV线如何连接?

网友:
应该像是这个ps2的键盘口,公的那种,5、6针只用了一个

网友(点评):
电源和地接对就行

网友:
为了安全,最好打开追寻电源端,应该不难。

网友:
这应是5针AV接口,谢谢回复。

网友:
上面有两根线,一个像是音频,一根像是视频或者天线,下面这根5针的写的AV ,但不是是AV的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
最好是折开看看电路。这样好一点。

网友:
去修车的请教下嘛

网友:
为了保险期间,还是拆开测一下电压才可靠

网友:
好像是S端子

网友:
出不出,我要一个,我有台机子用这种五针的屏

网友:
把那个坏的,给你,100块,你修吧图像不正常。

网友:
这东西放车上还是很拉风的。应该是“S"端子线吧

网友A:
断开屏线,是很纯静的白屏,接上屏线有多条线。

网友:
屏是坏的,没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B:
屏都反了,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屏线,是很纯静的白屏,接上屏线有多条线。

亲... 你这屏已经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都反了,屏坏了

朋友可是湖南新浪潮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可是湖南新浪潮的人?

我是湖南人 ,不过现在在江西 ,新浪潮,以前新蓝的分销商全叫新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