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G41问题

楼主(2012-03-18):
有块华硕主板:PSG41T-M LX V2开不了机,
主板侦察灯 显示 98 后跳到 CC 最后停在d0,一会儿又重新从98 跳到 d0  ,请问是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请指教!

网友:
先刷后干NB~!

网友:
看样要刷BIOS咯~~~先把内存槽清理干净,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华硕的主板很挑诊断卡的,要用四位的

网友:
先重点查内存,.清理插槽,换内存等,然后再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检测不不到内存,先刷BIOS,再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先清洗内存插槽,换内存,不行就刷BIOS!

网友:
G41的都是先刷BIOS,那有先干南桥的

网友:
桥芯片,加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