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几个不清楚 的疑问?因为没有接触过,所以不明白。

楼主(2012-03-18):
我看淘宝上的100M示波器都1500以上,安泰信的100M示波器,有人说反应慢,现在的主板上CPU前端总线频率和内存频率都很高,最少也要200M吧,要想测得200M的,还要用待测的信号的2-5倍的示波器才能得到理想波型。我们都知道主板时钟芯片是基于14.318MHz的频率分频或者倍频得到的其他频率,如:48M、66M、33M.......,那有没有什么小配件可以把高频率的信号降低几倍,这样可以用60M的示波器测200M的波型。请问一下熟悉示波器的朋友回答一下?

网友:
想法不错。。。
60MHZ测200MHZ 稍微有点压力
测100MHZ无压力

网友:
这个不知道

网友:
用模拟的,有便宜反应有快,波是看看就可以,

网友:
想法不错。。我也想我的示波器50M。

网友:
说下我的见解吧:

正弦波,例如100M正弦波,50M的机器都可以观看到,但是波形或参数会有失真
方波,这个要看上升下降沿的时间.一般方波需要真实重现波形需要至少4倍于被测频率,例如50M方波就需要200M频宽示波器.
采样率一般需要5倍于频宽,例如100M的示波器,最好是拥有500Msa/s的采样率.
探头,作为一个信号到示波器的重要回路,一般需要1.5倍于示波器接口频宽,例如100M示波器,最好配150探头.
同时提醒楼主,信号并无降低频率之说,只有降低电压,一般分1:1,10:1,100:1,用得最多的是10:1也最好用.还有输入阻抗也是重要因素,一般10M欧探头端最好,示波器接口端一般为1M欧.好像10073C就是两头1M欧的,不能测量32K晶振,而N2890A是一头10M欧,一头1M欧.这种测量低电压小信号最好.而1:1探头的频率上限很低,一般只有20-50M频率.

网友:
这样的话200M的就不好卖了

网友:
哦,原来还和探头参数有这么大关系呢.

网友:
我们用的200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