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的775 的台式机的CPU 底座更换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2-03-18):
775 的台式机的CPU 底座针损坏了,需要更换 ,换了几个都没成功,换的全新无铅的底座,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换了两个都没成功!有谁换成功了,吧经验分享一下,应该注意些什么,BGA 返修台的温度上下的温度设多少合适呢!

网友:
这个好难换的 。 我们换了多个都没成功过

网友:
笔记本CPU底座虚汗,加焊过,加焊不好很容易引起不寻址的,点不亮了、。

网友:
有铅的很好换,无铅没成功过
最好用有铅的新座子

网友:
775 的台式机的CPU 底座针损坏了,需要更换 ,换了几个都没成功,换的全新无铅的底座,用的是xxxxxxR590的焊台,这个焊台应该换这个底座没多大的问题呀,但就是没成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换了两个都没成功!有谁换成功了,把经验分享一下,应该注意些什么,BGA 返修台的温度上下的温度设多少合适呢! 为什么换这个CPU 的底座成功率都不高呢?

网友:
在淘宝上卖那中植好锡球的试试

网友:
这个座要换也不是很难的,首先要减轻CPU座的负担,但只能拆掉上面的盖子了,再一个就是要那座和焊点对的非常齐(相对的哦90%是要的),只有这样才能焊接成功的。

网友:
在我们单位都是有对应的775 cpu座钢网 ,刮锡膏在主板焊盘上,焊接几乎百分之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