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温控器维修,求IC型号代用

楼主(2012-03-18):
欧姆龙温控器:K型偶误接入220V电压,烧坏输入部分:3只小电容损坏,输入端对地电阻低,约70欧,经查电路中有2只相同的标为“4PA”(有的标为4PM或4PJ等)的5脚贴片损坏,求代用!,图中红色圆圈位置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修过!你那上面是哪个IC芯片啊。。有的型号不同,引脚定义一样也可以通用的。

网友:
是图中画红圈的那个

网友:
是不是稳压IC呀

网友:
把热电偶输入部分的电路全跑出来。
热电偶输入端无非就是抗干扰滤波、信号放大、断偶检测等电路,推断芯片的大慨范围。贴片参数不好查。

网友:
这种我们有修到过,这个5个脚的贴片是HA17431VLP,详见PDF

431 不是稳压取样的比较器吗? 还有你如何知道贴片代码 对应的是431啊
已经修好,再次感谢
十分感谢!

网友:
深圳电源维修高手啊!

网友:
没恶意的围观群众。

宇光 -8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