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主板电压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18):
      ATX电源在开机前及关机后,只有绿线端和紫线端带5V电压,其中的紫5V向主板供电。为什么我的主板在关机后,有部分元件上会带有高达12V的电压,这个正常吗?

网友:
电容里面纯的还有一部分电的。没有用完的,放一下电就好了。

网友:
电源绿5V有短接现象
     所以造成关机后还有12V现象,换电源 好替换

网友:
绿5V如果存在短接现象应该会出现自动开机的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