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0A掉件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3-18):
                 直接上图:

                           联想C460A C461A C462A C465A C466A C467A C510A好像都是用的这种显卡板,大家手里有实物的帮忙看看,第二张图左上角4个电阻标识处的最左下的R31是否有件,阻值是多大,谢谢!!!

       多谢大家的帮忙,没有找到22欧的,换了个32欧的上去,机器已经点亮,拷机中!

网友A:
刚好小弟有一块板子,但是没有数字能看出任何阻值,还望见谅,小弟这台有时候能开机正常,有时一开机就报警一长两短。

网友:
R31是22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小弟有一块板子,但是没有数字能看出任何阻值,还望见谅,小弟这台有时候能开机正常,有时一开机就报警 ...

你的估计显卡虚焊了 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