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开机电流0.4断电

楼主(2012-03-18):
同行送修:DELL1420 不开机,按下开机键电源灯一闪即灭。
拿到手首先 怀疑有短路或者某路电压没出保护。
裸板测试 电流到0.4马上断电。翻开图纸查各路PWRGO 都OK,唯有PQ48转换+3.3_SUS电压偏低,断电瞬间测得123脚电压1.7V 这是不对了,应该有3.3V才对。测PQ48第四脚14V 5678脚3.3V正常;取下PQ48测得有漏电,在料板上再了一个换上去。不放心后面的电容 电阻 量了一下PR179 20K欧正常,PC185正常。然后通电。电流起来了一路到1.1A多插外接显示器开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不错!秒杀的机器啊!图纸加叙述,好帖子。

网友:
怎么查到PQ48的呢

网友:
收藏一下,留待备用

网友:
比较常见的问题
我也修到过一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1420,也是这个管子坏,哈哈
这个漏电楼主咋测的?

网友:
这机器电流蛮高的,平常机子0.4应该到CPU那一关
断电瞬间,电压一路跳变,始终没到过3.3v吗

网友:
很明显的缺电压

网友:
看来是秒修啊,高手啊。

网友:
给我们讲下你的思路嘛!

网友:
确实可以说是秒杀,前后用时30分钟,拆机10分钟。找图2分钟,分析10分钟.装机8分钟。

厉害啊
利害....
这个电压时反复开机用万用表,测试出来的吗?
呵呵,楼主 思路明确,下手果断,细心 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
顶了,,简单快捷,,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也量量,有图纸吗 ,发份

网友:
我是个小兵、 -5 严禁灌水

网友:
有图纸又有思路又是高手,有何惧之!顺便吧图纸也发过来嘛!

网友:
跟高手学维修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主,+3.3_sus电压不对,不能算各路PWRGO 都OK吧?

网友:
有漏电怎么测出来的呀?

网友(点评):
就是啊、漏电咋个测法、、、、

网友:
不错。
好很好。只有这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秒杀

网友:
分析的思路都省略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