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碰到过CPU散热器损坏的机器吗?

楼主(2012-03-18):
最近修了一台机器,方正R410SU.故障是开一会儿掉电,掉电后再开还能用,只是用得时间越来越短、很明显是散热的问题,于是郁闷的维修过程开始了:
1,清洗风扇和散热器,无果。
2,更换导热硅脂和北桥散热铜片,无果。
3,去掉温控电路,无果。
无奈之下偶然发现CPU这边烫手得不行,风扇吹出来的竟然是凉风。我倒!原来是散热器不导热了,于是换了个散热器一切正常!真没想到,散热器竟然还有坏的,国产机又让我长见识了。同行们你们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08年就碰到一台TCL的 后来没定到导热片 还给顾客了 ,前几天来了个CQ的机器这个问题 就是散热导管坏了     可能是导管里面的液体蒸发了

笔记本导热管其原理是在抽取真空的金属管中有比热较小(容易吸热和放热)的液体,管内由纤维构造组成一个凭借压力循环流动的回落,当导热管一头(通常在CPU内核的上方)的液体吸热后汽化成蒸汽,流动到导热管的另外一头(散热片和风扇的所在),这里温度较低,蒸汽放出热量后重新变成液体流回到CPU内核的一头,周而复始,就很快的带走了CPU内核上的热量。因为导热管是密封的,使用寿命很长,而且又不消耗电能,体积也很小巧。所以在笔记本电脑散热系统中得到极其广泛的应用。

网友(点评):
导热管里的是什么液体呢?

网友:
联想的F40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有的时候拆机不留神铜管折了的话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个正常 现在的散热片的质量不怎么 不如以前都是纯铜的 那个可耐用了 现在注重产量 没有质量 嘿嘿

网友:
国产机器图便宜,质量相对就差了。

网友:
现在的 机器太次了 。。。。前天修的 机器显卡都没散热片。。。。。还 有 现在 上万的 机器在 外国卖的 太便宜了。。。在网上查说什么维护两国的什么友好关系和利益,,,

网友(点评):
兄弟,扯得有点远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联想的,显卡连续烧坏,风扇转的呼呼的,散热片一头温度也很低,但是另外一头巨烫。

这种情况很少,以前基本没有发生的,

现在什么东西质量都越来越差,以后估计还有更加离奇的事情发生。

网友(点评):
主要是受成本限制。

网友:
这样的我修过两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