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 加电出logo掉电

楼主(2012-03-18):
插电源待机0.05 五秒钟电流0.02 就不加电了   3v,5v 。1.5v 正常

有没有图纸给个,fru 91p9381    48-49u02-021

网友:
按键上有电压吗,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A:
1.0v 1.25v 1.5v    都正常吗?

网友(点评):
那里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 1.25v 1.5v    都正常吗?

待机情况下 没有1.0  1.25,    待机电流变成0.02 就不加电了,

网友B:
你拔下电源重插,还加电吗

网友:
待机电流由0.05变成0.02时南桥晶振电压有变化,但由于没有示波器不知道什么情况,于是换了个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待机0.05可以加电, 电压正常

我感觉像桥的问题,楼主不要直接做桥,你拆机裸机点过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像桥的问题,楼主不要直接做桥,你拆机裸机点过没。

就是裸板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拔下电源重插,还加电吗

拔掉电源重插 还是0.05 过会变0.02     0.05时可以加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裸板测试的

那应该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
查温度方面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就是桥问题了。

南桥换过了。

网友:
先按着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南桥换过了。

南桥晶振你看过吗,不行你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晶振你看过吗,不行你刷下BIOS。

忘了,你COMS放点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晶振你看过吗,不行你刷下BIOS。

bios刷了, 不行, 应该电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桥晶振你看过吗,不行你刷下BIOS。

有没有图纸给个,fru 91p9381    48-49u02-021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484575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图纸给个,fru 91p9381    48-49u02-021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 ...

没有朋友,我同事有,他今天休息明天来了帮你看看。

网友:
蓝桥问题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