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做显卡引起板挂,换板之后看电影就掉电

楼主(2012-03-18):
        联想T61做显卡引起板挂,换板之后看电影就掉电
大家都知道,T61是灌黑胶, 很有大风险造成板挂了.

我接到一台, 联想T61 14宽屏的.
现象是清屏, 百分之百是显卡的问题.跟客户报价500,同时说很大危险,客户同意了
接着我把主板拆出来,放进烤箱里,烤了4-5个小时.然后拿出来做桥,结果显卡挂了,引起主板坏,
给客户打电话说换板, 客户同意, 换板.

结果换了之后能行,一切ok, 但是一看电影就点掉, 试了几次都这样,然后我把风扇加硅胶,结果还是一样.
怀疑主板问题, 然后又去换了一片主板,结果还是一样,头大了.

求高指点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系统换一个,重做。风扇要加油和除尘。只加硅脂是不行的。

网友A:
系统从做没?还有风扇吹的是啥风热的还是冷的,我遇到过一个散热片坏的就着现象

网友B:
内存换过吗?

网友:
楼主你 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试试。如果故障依旧那是硬件问题了。排除外接设备,光驱啊之类的。主板应该没问题了都换了2块了。

网友:
温度你测过了没有,还有跑过3D没啊。说不好还是显卡。

网友:
要不就系统换  还有就是换个集成显卡的  不要去买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换过吗?

没诶,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从做没?还有风扇吹的是啥风热的还是冷的,我遇到过一个散热片坏的就着现象

不会是这样的问题,我排除了

网友:
至少测测显卡cpu的温度是多少吧

网友:
都换一遍,我觉得主板没必要换了

网友:
一般是问题过高引起的了,排除了那可能是主板问题哦

网友:
这个更有可能是外设有问题,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你换了主板一样,那就不是主板的问题,现在根据你说的情况1、 CPU 散热的问题  2、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3、系统问题!

网友:
替换法测试    先换内存   吧光驱去掉网卡也去掉    一个一个式

网友:
我觉得就看电影出问题的话,先重做个系统吧。先软后硬。

网友:
开个鲁大师 然后检测温度  看出问题的时候有没那块温度不对

网友:
我的又没有掉点又没有怎么的就是不亮啊。

网友:
这情况就只能重新做下试试

网友:
换个整体风扇看看 有可能会好

网友:
是不是那里漏电了

网友:
1、 CPU 散热的问题  2、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3、系统  都不是,

网友:
显卡温度不高, CPU温度不高,内存换了,系统做过了,还是不行,-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