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MP5不开机,请高手解决~谢谢

楼主(2012-03-18):
朋友送来一个SONY,MP5,问题是不开机,有时候狂按开机键会显示1秒左右的开机画面,然后就又不见了,插上USB线连接电脑后,机子会出现SONY的画面大约2秒,然后不见,盘符出得来,里面的内容也可以看得见,请问一下,这是不是固件坏的了现像?如果是,本人肯请各位老大,送个刷固件的软件,和固件给我,谢谢呀~!

网友:
sony生产这个东西吗,不会是山寨吧

网友:
晕,送个固件,再送个刷固件的软件,
你直接说帮你修好不就行了

SONY没有这个。。。山寨地。。

网友:
固件去sony台湾网站去下载看看,刷固件的软件是MP5自带的,基本上只有工厂有PC端的刷写程序

网友:
难啊兄第,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
"中国人连人都可以山寨"

网友:
是山寨货吧,哪个固件可不好找。

网友:
唉 ,MP5不好修,你这应该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按键有问题?你应该先换一下试试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应该需要重新刷机!

网友:
我还以为是,笔记本电脑啦,这个没有修过,期待高手帮你解决

网友:
标准滴山寨 别修了 找个固件累死你

网友:
朋友,这是山寨的!

网友:
应该是山寨的吧!是固件问题的话不好修啊!

网友:
去问下客户,买机子时送的光盘在不在,估计有程序升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