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2-03-18):
一个笔记本屏幕稍微晃动下就花屏(像信号干扰似的),不知道是屏线的问题,还是接触不好?还有屏线要是坏了,是修?还是去哪里可以定啊?

网友:
屏坏 和屏线都会影响的 你应该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是屏线的问题的话,应该是黑屏,动一下又正常

网友:
把屏线接口那里用橡皮擦,擦擦看吧,如果反应就在屏线的上面加一层透明胶就行了,
如果还是不行就把整条屏线拿了崃看看吧。

网友:
肯定是屏线拉,。。还用说吗

网友:
电脑不在我手上,应该是屏线的问题,不知道坏了可以修吗

网友:
可以一一排除,把屏线剥开观察,看有没有断的,我碰到的大部分的屏线都可以接,少部分的屏线接不了,线很细,外面还有细丝一样的地线那种接不了。。。如果屏线完好,那剩下的就是屏的问题了,接触问题比较少。。。。

网友:
拆开目测,应该是虚焊或接触不良

网友:
屏线  屏 显卡  内存都会花屏的 。。

网友:
如果是屏线的话,倒是有办法修

网友:
首先把屏线用无水酒精擦一下,如不行,也可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修好了 是屏线的问题 接触不良

网友:
动一下花瓶的话是不是屏后面松了额,从新插插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