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 驱动板后的怪病

楼主(2012-03-18):
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点了一下偏色,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结果改了一个,纠结了问题虽然有所好转还是没有恢复正常,跳了跳线帽,反反复复跳了好多次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求解释啊
显示器

网友:
会不会是屏本身不良呢?

网友: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不过我恢复以前的驱动板,结果现在是白屏了纠结。

网友:
屏的灯管会不会老化了,加上驱动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驱动板的程序不对,可以刷程试试。
同意楼主:
5.0
落ベ月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4-19):
雅安海洋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3-18):
我估计也是,但是刷程序好麻烦的啊,灯管应该没有问题的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屏有可能是坏的呢
同意楼主:
1.0
同意楼主: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那不是纠结了,我跟客户说是驱动板的问题,是我判断失误?

网友:
换了驱动板都不行可能是屏了,仔细看看

网友:
我现在是想把它恢复原样都不行了,换它以前的驱动板还是白屏了!

网友:
你说换通用驱动板 现在的关键故障现象到底是什么? 如果用通用驱动板有显示的话,用一会儿出现故障 ,屏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故障是偏色啊,换了驱动板好了一点点,不过还是不正常啊,

网友:
检测一下vga线

网友:
说不定是屏的问题?没点下屏看正常么。 正常的话,那有可能能是 驱动板程序不对啊

网友:
你是不是跳帽跳的时候把屏给干坏了。

网友:
偏的是什么色,重写程序试试

网友:
在刷一个信息就好了,这是信息不对造成的。

网友:
重写程序试试。。。。。。。。。。。。。

网友:
给个图看看,缺啥色?有可能屏有问题!

网友:
有图有真相,大家好了才能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