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 XBLUE-P43 主板跑C1 了 但插上内存跑过C1到CF 哥们求助

楼主(2012-03-18):
捷波主板   不过内出

网友:
刷BIOS了  还是一样的      这问题  不知道怎么搞啊     郁闷死;了      求助高手解决问题   可以跑CPU     跑C1    77         在就是跑C1    FC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哎

网友:
看一下内存电压,不行搞北桥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时钟什么的 不行就只可以搞北桥了

网友:
我的下载分有13点下10的为什么下不了?

网友:
装缘北桥吧

网友A:
CF一般是32.768KHZ晶震引起的,先换个晶震看下,如不行就和北桥有关系了

网友:
我的捷波主板(HA02-GT)在从S3待机中恢复时,跑到CF 卡住黑屏,是不是也跟这个晶震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F一般是32.768KHZ晶震引起的,先换个晶震看下,如不行就和北桥有关系了

是南桥晶振吗?   我换了    还是不行      北桥我也做了   也还是不行   真是郁闷了    该搞的 我都搞了     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主板跑C1了     过个10秒就跑F7了   这是什么问题?   该搞哪儿啊     高手  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连接32。768KHZ晶震的谐振容换下看行不,

网友C:
内存边上颚8脚芯片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边上颚8脚芯片全换掉

贴片电阻全换掉?   有用吗?我量的 全正常!!!

网友D:
建议楼主,刷BIOS,不行加焊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南桥晶振吗?   我换了    还是不行      北桥我也做了   也还是不行   真是郁闷了    该搞的 我都搞了 ...

您好!
    朋友你该做的都做了,我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基本都没有,只是喜欢而已。I/0芯片你检查处理了吗?我的一点看法,但我没有一点理论根据,只是有一次玩耍一块老主板810不加电,换了CPU的滤波电容后,能加电,但是测试卡跑C1,有时候跑循环码C1、C5、F7等等。忽然用手摸了一下I/0芯片炀手,用温度表测得芯片表面温度60摄氏度以上,感觉这个温度不正常。但是没有找到相同的芯片来代换证明就是它坏了,但是从温度的角度来看应该有问题,建议你检查处理输入输出芯片。仅共参考。

网友F:
用示波器量一下内存供电,用打阻卡打一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刷BIOS,不行加焊桥吧

BIOS刷了    还是不管用啊    桥一做了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示波器量一下内存供电,用打阻卡打一下阻值。

没那工具啊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朋友你该做的都做了,我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基本都没有,只是喜欢而已。I/0芯片你检查处理了吗? ...

谢谢    但这些   我都测了     没发现啥问题    要是我发现问题了    怎么还麻烦大家来帮我推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刷BIOS,不行加焊桥吧

那还是植株吧。

网友:
我觉得你的内存应该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问题,今天刚修好一块这代码的板,加焊北桥OK

网友:
P43的主板用E系列的U和667以上的内存,内存不过和IO,网卡,BIOS,北桥等都有关,打阻值卡几块钱一个

网友:
看样子换得也差不多了 那只有跑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