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驱动板为什么要把高压板一起改了?!

楼主(2012-03-18):
显示器改了驱动板后通电没有反映,屏也不亮,把高压板一起改了过后正常了,求解释啊!
显示器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不??是什么牌子的?最好拍个图上来大家看看你咋接的线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线接错了,还没碰过要一起改过来的。

网友:
是不是开启信号接错了

网友:
线绝对没有错啊,是AOC的显示器

网友:
你的线绝对是接错了,好好检查下吧
或者他高压板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