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迅雷450电源 主开关管爆 换好后有5VSB 不通电

楼主(2012-03-18):
技展迅雷450电源 主开关管爆 换好后有5VSB 不通电 原来的是D209L的主开关管我 用的J13009-2换了,待机紫线5VSB和绿线有5V,但短接绿线和地线不通电,辅助电路感觉没问题了,但接下来不清楚应该怎么维修 没思路,芯片用的是SG6105DZ,请各位给个思路 ,接下来该查什么  重点     先谢谢

网友:
不知道如何判断了,或者还要提供哪些消息才好判断,请各位指示

网友:
   没有人回答。。。。。。。。。。。

网友A:
查推动管 IC供电  不行换6105

网友:
多谢版主 感激不尽 去查下看看。。。。。。。。。。。

网友:
查了下SG6105的供电20脚果然没电压,不管在待机还是短接绿线的情况下都是0V......

网友:
接下来跑线跑的没方向 不知道重点查什么了。。。。。。

网友(点评):
6105的20脚供电是由5VSB通过一个限流电阻和一个二极管提供的。

网友:
迅维网以前有电源培训的吧 现在没了 遇到问题还真没思路

网友B:
那个集成块在哪里呢  请指教

网友:
注意检查SB_5V 到SG6105_20脚之间可能存在断路。

网友C:
SG6105的供电20脚,这个ic我还遇到,我都是遇到7500系列,和l439系列的。我也是刚学修电源,现在被电源保护问题和吱吱响难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SG6105的供电20脚,这个ic我还遇到,我都是遇到7500系列,和l439系列的。我也是刚学修电源,现在被电源保护 ...

关键不知道从哪里学,只能遇到什么换什么,好多配件都是网上刚买来的,我换J13009的时候不懂,没有垫绝缘的粒子,通电当场就爆炸了一个

网友(点评):
那是你没看论坛的贴子、不学习一下别人的经验就动手,多交学费走弯路是必然的

网友:
估计是6105有问题,6105还不好购买,我的一台放到现在也没办法。

网友:
讯维没有配件卖吗?有知道的给个网址。

网友:
楼上神似郭德纲啊,迅维有配件卖得 http://cnfix.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集成块在哪里呢  请指教

小菜同志 看得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推动管 IC供电  不行换6105

可以采用把IC拆下来测试此点有没有供电测试吗?

网友:
看到了 谢谢指教  在麻烦你一下  那个启动电阻在那呢 可否说一下

网友D:
今天从另外一台坏的电源上拆了个SG6105装上 20脚有5V电压了 但是短接绿线还是不上电,继续求助

网友:
郭德刚也搞维修了,看样子改行做电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从另外一台坏的电源上拆了个SG6105装上 20脚有5V电压了 但是短接绿线还是不上电,继续求助

查IC6105的8、9脚相连推动管C1815(C945)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就查主开关管及旁边的电路,三个输出电压的对地电阻

网友:
多谢楼上的回复,只恨自己学艺不精,又没人现场指点,能有人指点下多好,修电源修得我自信心都没了,电源还是没修好,好多电源摆在我面前,这么好的机会自己却修不好。。。郁闷啊。。

网友(点评):
我才郁闷呢,看了N遍文章,前后修坏了三个电源,才基本掌握电源维修(有些型号也没接触过),最近却没电源修了,我有你那么多电源修就好了

网友:
看的什么文章 ? 现在就像没头的苍蝇乱查,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