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D掉电

楼主(2012-03-18):
华硕F9DC 拿过来是电流到五百多然后就掉电了   显卡和桥被焊过 一开始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热了显卡以后还是不行  cpu是AMD的  求解呢

网友:
5百多是好多哟
      会不是扇热问题啊
             用原装的适配器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AMD 的,怪事多磨

网友:
amd的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cpu换过几个  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少那项供电,要不是就换个U试试,AMD的U爱坏。

网友:
EC 和BIOS 芯片同时换掉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华硕F9D 发热量,非常大。自动关机。也在处理中。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没,仔细看看贴纸下面有没有什么烧了的东西、

网友(2012-04-19):
我也收到一台ASUS F9DC 开机能显示,显示第一界面后就掉电,正在处理中,客户说是充不进电/

网友:
AMD北桥引起掉点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