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变白?

楼主(2012-03-18):
200多元的新显示器 可能是旧显示屏 不是很亮 发黄!怎么样变白?
显示器

网友:
灯管老化了、换下灯管就可以解决
同意楼主:
5.0
一个维
同意楼主:

网友:
浅点的..就换掉灯管..会有所改善....玩深点的..换掉整个背光(LCD的背光用久了灯管和扩散片都会老化发黄)..然后换掉内外偏光片.就会焕发青春活力了..

网友:
卖显示器的解释说是前面的防耀眼的茶色玻璃遮蔽强光!前面那个玻璃是茶色的吗?

网友:
晕 这个问题不是本论坛的解答范围 楼主是来逛街的吧

网友:
发黄是不是单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