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成功代换修液晶屏

楼主(2012-03-18):
      最近修了几个联想 LXM-WL-19AH .液晶显示器都是同一故障,屏不显示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测接上驱动板电路板没有5V 12V.于是拆掉驱动板再测,出现5V 12V  也就是准备把故障断定在驱动板的时候,突然发现12V 稳定 但是5V 不稳定   (新手朋友们,修东西一定要细心 再细心。) 于是将5V 后面的电感断掉。嗯?  5V  出来了,嘿嘿  问题终于出来了  。    对于新手的我下来就是代换法了,大家可别见笑   嘿嘿

        我将5V 12 V上的电容统统换掉,还是不可以,无奈的我又将整流二极管三极管都换掉   很没信心啊,还有大电容、电源开关管。也是不行 都换的差不多了 真的好无奈  此时确实有换板子的考虑,可就是不相信没有修不好的板子了。仔细想想反馈电路上的都换差不多了? 嗯、还有一个光耦、它上面有白色的橡皮胶很费劲才弄掉的。找了一个换上后,直接用酒精把板子擦得干干净净,最后通电一侧? 竟然直接没有5V 12V 了  、 背呀  还换了个坏的,于是继续拆个装上,  我的神啊   终于大功告成,试了一下午OK,第二天早上准备装机,可是一试,又不行了  。于是只能把反馈那块有个小电容换掉终于正常了   嘿嘿
     (说的有些不全面,还请各位给予意见,)  一般5v 或12v 电压拉低,我们就先断开它的电感,再测看是否正常,一般就是它的后面那块短路,     心里还是有一丝丝成就感的   (*^__^*) 嘻嘻……

我家 显示器用的供电板 就是同一型号的,等坏了 ,自己修。。。

网友:
不错 不过5V跳变你直接换个5V的管子上去不就知道是5V管子坏还是后级有问题啊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后级有问题了

网友:
多年前亲戚家买了一联想品牌机

有一天液晶屏“啪”一声,直接不亮了。怪了,哪短路了。新的不会是电容爆了吧。当时保修换了。

网友:
奇尓煕洛 -2 严禁灌水
iamzzl -5
小美Mcy -5 神马都是浮云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

网友A:
   呵呵    要是指示灯都不亮   那就有可能保险烧了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要是指示灯都不亮   那就有可能保险烧了  呵呵

嗯!我咋没想到呢,烧保险新旧都有可能,谢谢提醒^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咋没想到呢,烧保险新旧都有可能,谢谢提醒^_^

  呵呵    恩恩

网友C:
5V电压不稳定,首先就得查反馈电路,还有后级电容是否有问题!不用这样换换换........

网友(2012-05-03):
老手都这样过来的

网友(2012-03-20):
是啊,要对症下药,经验是靠不断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电压不稳定,首先就得查反馈电路,还有后级电容是否有问题!不用这样换换换........

  嗯  可是我测不出来那个坏了    最后换了个反馈电容、和光耦    呵呵

网友D:
你也算的上大胆心细了,呵呵,我这有好多片你这样的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算的上大胆心细了,呵呵,我这有好多片你这样的电源板。

  呵呵   谢谢    我都打算改通用电路板了 。只是那太麻烦不好装,还不如我修修

网友:
我现在也很不喜欢改

网友:
很不错的。其实很多故障找不到的时候,就只能用排除法了

网友:
电源板出问题直接换掉就是了,不用那么麻烦

我不赞同你的做法,这样不就和生产线上操作工一样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网友:
个人感觉.换更麻烦..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请问你讲的反馈电容哪哪几个呢?光偶更换后就没问题了吗?

网友E:
图视,这两个小电容漏电,大多数都是这样,我看到这情况,改~~~~

网友F:
于是只能把反馈那块有个小电容换掉,           终于正常了   嘿嘿
说的哪个个电容呢?  一般5v 或12v 电压拉低,我们就先断开它的电感 这个电感断开上电不会起保护区吗?电感又在电源板还是高压板那里吗?

网友:
怕返修 一般直接改 修好一般保3月  结果半年坏的也来扯皮~~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于是只能把反馈那块有个小电容换掉,           终于正常了   嘿嘿
说的哪个个电容呢?  一般5v 或12v  ...

  你问的好、 就是反馈电路光耦旁边的小电容,我先是换的光耦,隔了一晚又不行了,于是才换的小电容,呵呵。   5v 12v   往下找的电感,不在高压板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视,这两个小电容漏电,大多数都是这样,我看到这情况,改~~~~

   不是    这是高压板。   我说的是在反馈电路里的 那几个电容,

网友:
介个联想液晶还是通病看来,我是直接在5V对与地间并接一个100欧电阻,不过能用,我认为是负载不足引起电压过反馈。瞎捣也修了好几部了。

网友G:
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啊

网友H:
都是维修的方法,要细心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啊

都在那写着呢呀?    你要看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是维修的方法,要细心才可以

嗯   细节可以打败爱情。  也可以打败一切   呵呵    一定得细心

网友:
同样是新手  为啥我就没楼主厉害呢   哎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于是只能把反馈那块有个小电容换掉,           终于正常了   嘿嘿
说的哪个个电容呢?  一般5v 或12v  ...

楼主说的电感是在电源板上的

网友J:
今年过春节打开电视啪的一声 在开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 于是打开后壳一看保险断了 重新装个新的保险开机OK 。 也许就是开机的瞬间电流过大把保险给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的电感是在电源板上的

嗯  就是5v 后面的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今年过春节打开电视啪的一声 在开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 于是打开后壳一看保险断了 重新装个新的保险开机OK 。 ...

呵呵    可以么

网友I:
不过我有点不支持楼主,因为元件都给你差不多换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过我有点不支持楼主,因为元件都给你差不多换元了

嗯  也是     其实最后的问题就是光耦合一个小电容

网友:
不过能修好就好

网友:
楼主加油啦!要向楼主多多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可以么

我是新手以后要向楼主多多学习的

网友K:
现在都懒得修板子,都是改版!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都懒得修板子,都是改版!

我有个问题可以问你么 ?

网友:
学习中,前两天修一个明基的,什么都换了还是没12V输出,结果换了个高压板了事。到现在还是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这个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是   杂么?

四川威远?

网友:
引用 网友L:
突然发现12V 稳定 但是5V 不稳定
怎么知道5V不稳定,根据什么?可以说吗

   5v
   不稳定就是在你测量的时候他电压来回跳的    不是稳定的     12v
也是一样的

网友L:
来回跳的?是不是 没有定在5V,就是说4.几或者比5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来回跳的?是不是 没有定在5V,就是说4.几或者比5大?

5v 如果是在稳定的情况下,比如4.89    或者5.1    她是稳定的    不会重复的跳变    你测测看

网友M(2012-04-19):
我有个方正的屏 用的是联想的电源板 几乎电源部分都换完了 甚至集成块 贴片电阻都换了 还是没有5v 12v 怎么办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我有个方正的屏 用的是联想的电源板 几乎电源部分都换完了 甚至集成块 贴片电阻都换了 还是没有5v 12v 怎么 ...

你测测你有没有300v    一步一步往下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测你有没有300v    一步一步往下测呀

300V有啊 集成块也有10几付得启动电压 光耦也是好的 换过了 然后呢

网友:
换了这么多的元器件精神可佳,最后弄懂是那个元器创成这种现象才是关键。

网友:
  反馈旁边的那个电容,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PWM芯片供电电容吧!!!

网友:
5v跳变,50v 47uf那个小电容是罪魁祸首!

网友:
这个破板子  有时候真不好修

网友:
LZ   发的搞子不错吗...有图,有文字.

网友:
讲得很清楚,不过12V正常的话你应该换5V的管子这样问题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