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NWX 假三星 驱动板烧 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2-03-18):
943NWX 假三星 驱动板烧 求高手帮助  8爪集成块烧了 现在是开机白屏,不知道那个集成块是什么型号,换上还是修上值得。白屏主要原因是它导致的吗? 谢谢了

网友:
有高手能帮助我的吗?

网友:
一般是25系列

网友:
這個不是通用板嗎?

网友:
这应是个控制屏供电的MOS管吧。一般是P沟道的。最好先找一通用点下屏,看看屏有没有烧坏。

网友:
那个8 脚的 是 3.3V 屏供电

网友:
乐华的2025的通用驱动板,换一块就是了,有现成的程序,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

二当家de -8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想知道那个集成块型号,可以用什么带下,能帮我吗?

网友:
你先检查供电正常!有木有5V,12V先把屏拿掉检查比较安全些!

网友:
这个是通用板,,

网友:
程序不对 我猜

二当家de -2 看题

网友:
楼主能换新的驱动板还是换一块吧,2025 才25元 刷个程序就 OK 了

网友:
对呀,支持换新的。
坏的修好还可以卖第二次那。

网友:
拆掉 飞线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换2025的通用板,然后刷三星的触摸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是电压转换芯片吧  想办法 转换出那电压 试试

网友:
我换扳了 好了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