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笔记本电脑怪问题!

楼主(2012-03-18):
一台LG的笔记本很奇怪的现象,接上硬盘就过不了BIOS,硬盘是新的,换过几个新的都一样,硬盘拆下就一切正常。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呢?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自己看一下主板有没有腐蚀吧  自己检查一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A:
叙述不太清楚       换的硬盘盒以前一样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叙述不太清楚       换的硬盘盒以前一样大吗

原来的是160GB的,检测过有坏道,现在换新的是320GB,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
有时间换硬盘需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