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TRX330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故障排除

楼主(2012-03-18):
昨天接到一客户送来的GA-8TRX330主板一块,如图

接上电源测试第一次能进系统,相当慢,关机后重新启动,无信号输入,于是打开机箱,目前测发现CPU附近有两个电容鼓包 (六个排成一列的的第二、三个),心想这简单,于是给客户说故障、报价.......,更换完后开机无信号输入,插上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有时又不亮,跑复位电路,折腾一小时无果,心想还有块旧板子先换上给客户(当然必须给客户说明),生意来了就先放一边,到晚上有空在测,结果发现供电不正常,CPU没工作呀,转了一大圈,还是思路不正确,找来图纸,还发现有一个电容已经被取下了(第一个电容),测供电芯片供电、开启等工作条件正常,晚上收工。到了早上继续测,发现上管的阻值不正常,热风枪吹下测试,哦上管击穿,换掉,开机正常。
另外,在论坛里搜索,说诊断卡不跑码是正常的,确实如此,希望对维修此主板的有用。

网友:
学习了 是换了给cpu供电的管子吗?

网友:
是的,注意板子上有没有氧化的地方,该加焊的还得加一下

网友:
小弟我有点不明白,一般有CPU供电有管子击穿的时候不是上电都保护了的吗?怎么还开机呢?请问可以给小弟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
看了半天不是开机电路  。。。。

网友:
那上管是软击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