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X61不稳定不定时掉电修复 贴

楼主(2012-03-18):
X61不稳定不定时掉电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1609-1-1.html
今天接到一个机器,故障和这个帖子一样,当时的楼主说是加个上拉电阻把-SHUTDOWN 拉起来 和之前的断掉 ,这个可取吗?
不定时掉电

网友:
试试吧,IBM通病比较多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测试过了 电是不掉了。但是还是跑49 有点忙 明天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好了么 怎么个情况

网友:
经常喷到掉电的那叫一个头疼呀

网友:
掉电的情况是很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