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光驱就司机 ,

楼主(2012-03-18):
    前几天刚接到个本本 , 开机一会就死机了! 看型号是 东芝A300 ,呀兴奋了一下 ,大电容吗简单 。   接着就拆机 ,果然是大电容 ,以前换过 。直接用4歌330的小电容换上 。 开机检测,没问题就装上了 。可装完丫的又出毛病了 。 后来发现是光驱问题 ,一拔下光驱就好了。插上光驱走到windows滚动条就死机重启 ,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
你安装一个安装板的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是,是安装不好造成的,重新拆开,再装就是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同型号的就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是头一回见,但是我建议楼主先换一个光驱试试

网友:
先处理下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