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60待机0.003A

楼主(2012-03-18):
联想 Z460待机0.003A
故障:进水机,不开机
处理:拆机后发现主供电处有进水的痕迹,烤板1小时
过程:烤板后目测主板进水的部位,只有在主供电部位,其他没有进水腐蚀痕迹,测全板电感阻值,除显卡9殴,1.05V45殴外其他阻值均正常。
通电测公共点B+电压正常,测3V5V没有,产生3V ,5V ICTPS51427,具体来测量TPS51427的工作条件:
6脚电压19V正常,37脚的LDO 压为0.64V不正常,测该脚的阻值也正常,这种LDO线性电压的产生,一般有两种:一种是IC有了供电自身就就会产生LDO供电;还有一种就是需要一个LDO_EN也就是LDO的开启条件。
接下来再看一下IC其他脚位,看了一下IC的第4脚是LDO_EN开启信号。
主供电IC4EN_LDO电压是经VS电压到PD5再齐纳过来给4脚供电,实测PD5两端均没有电压,看来是VS电压断线了,查找VS电压的来源
PU10A8脚有电压,而此时的PD5处的VS电压没有,看来断线了,于是将PU10LM3938脚电压接线到PD51脚,再次通电,待机0.01A,触发测全板电压正常,再上CPU,屏亮机。
案例比较简单。

思路很清析,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就是从简到繁

网友:
值得学习,继续努力

网友:
简单,但是思路很清晰,教科书式的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以后我会多出更好,更清晰,易懂的案例 。

网友:
我修主板咋就没有思路呢

网友:
值得学习,有图纸更好!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有的麻烦死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案例,我是新手,但我看明白了,也学到了一些平常没知道的东西,希望楼主再为我们菜鸟出点好的东东

网友:
维修速度挺快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往往都是小件有问题,如果没有图纸跟清晰的思路估计修复的机率很小

网友:
不错,高手越来越多了。

网友:
图纸课一共享下不

网友:
发帖子就应该这样发 ,只要做维修的都能看懂
经验么,共享下,

网友:
这机器在保修吧 直接拿去保修

网友:
全是高手啊

网友:
细心,佩服

网友:
学习啊    值得学习啊

网友:
细心,佩服佩服

网友:
想问楼主,电路图自学在网上那个地方学这会比较容易,好多电路都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