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的问题 在线求助

楼主(2012-03-18):
插上数显   待机0.03马上变到0.37    灯全亮     按开机没反应,关机可以。   大概那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拿下CPU    电流0.37变成0.26

网友:
是自动触发了吧。。重点查EC和南桥那块啊

网友:
对是自动触发的

网友:
BGA加焊桥 好了

网友(点评):
是南桥吗……?

网友:
加焊的那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