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70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2-03-18):
同行送过来的机子,已经修过,说是之前有背光无显示,电流能跑完,于是他们加焊显卡,无果,又重植,还是不行,换了个显卡还是不行,我接手后,仔细目检只有显卡附近有人动过,于是打值然后上电,电流停在0.9A左右,完全是介于挡内存和不认显卡之间,因为显卡和北桥离的非常近,暗想:难道同行加焊显卡把北桥搞坏了?不急,果断打开我的神器:泰克 TDS220  ,调试好,打了下内存上波形,果然,漂亮的波形跑了起来,那内存已经过了,我确定的说是显卡,果断换了个新显卡上去还是不行,难道我没做好?不对,这个板我做过很多,失败机率很小,仔细想下,老实点吧,打打值,果然量到,去到显卡处一个耦合电容值 不对,正常来说这一排电容的对地值都一样的,但事实是这个无值,此条线直到显卡中间无断线,果断拆下显卡,打开图纸,此条线连到显卡AD13脚,找到这个脚位,果然线到过孔处断了,补上,然后叫小弟换个显卡上去,三星漂亮的LOGO出来了

网友:
看来只有用表打是准确的,不要太相信眼睛,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

网友:
  我看很多人都是实地培训学员?

网友:
又一例小孔断线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是不好找,不过是我的话 也会绣出来的,应为有思路什么就简单了

网友(2014-07-05):
用示波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