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外显正常,内显不显无背光

楼主(2012-03-18):
又是同行送来的机子,之前修过,就是外显正常,内显不显无背光,加焊显卡无果,送来时,我不在老板自己又修过,换了个新的显卡还是老样子,无奈,让我看看,这种故障,想都不想,直接让老板测下屏是不是好的,因为没有一样的屏只能用测屏工具随便测下,屏是没问题 ,那接下,直接查主板屏线接口处,8根到显卡的数据线,对地阻都正常,再量LVDS没有?找到问题了,打开图纸,发现此电压由3VS经两个管子转换而来,而这个管子的开启信号,是由显卡直接发出的,那先不考虑这个,再查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都没有,是EC发出的,但外显都正常了,说明EC是好的,细想之下,只有这个屏线没有排出,而且有的机器会有要自检到屏才能显示的,于是我让老板去找个屏线,老板表情完全不相信我的判断,我可以理解,这种故障他没遇到过,他强调屏是好的,故障应该在主板上,在我强烈要求下,老板说先量下屏线吧,经过他打值屏线是通的,他表示更不信我的说法了,此时,我还是坚持要求老板找个好的屏线,终于老板到同行那找到一根CQ40的屏线(CQ40和CQ45的屏线一样的),然后接上去后,见证JJ的时刻到了,HP那吊爆了的LOGO出来了,此时老板看着屏幕发呆了几秒,转而对我发出佩服的眼光,所以事实证明,一个维修师傅在接修二修机时,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之前修过的人的说法{:soso__6196361788346807421_1:}

网友:
看来是屏线有粘连哟

网友:
呵呵,时也命也

网友:
测试屏线是通的,难道是接口接触不良了吗

网友:
一个维修师傅在接修二修机时,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之前修过的人的说法
是对了。不过,楼主为何这种情况下,还这么确定是屏线问题?

网友:
佩服,真的佩服

网友:
显卡已经换过了,能查的信号和供电也查过了,屏也测过是好的,这种故障就这几样东西,就有屏线没排除,而且有的机子就是要检测屏才能显示

网友:
以前我们客户也遇到过没修出来还

网友:
全是通的,为什么还是屏线的问题呢。。很多我遇到就用橡皮擦插插,香蕉水洗洗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