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独立大板自动开机

楼主(2012-03-18):
同行拿一块主板,今天不忙拿出来看看,插电主板就亮,和自动开机还不一样(感觉)。好吧,假自动开机是吧,好,我就倒着查,基地找图纸半小时过去了,结果没有,算了,找IO引脚定义吧,第一部查PSON 肯定低电平,好往回返,为了看着图大就上一部分
以下测量全部是在假上电的情况下:76脚PSON#/GP42,短接开关一直为低。71脚PSIN/GP45在按开关的时候有意思了,按一下有高电平,长时间按住一会低电平,说明一个情况,大家先想一下,最后讲,还有72脚PWRON#/GP44按开关也有高低跳变,75脚PANSWH#/GP43开关,当然也有跳变,好了,问题找到就是在71脚低电平的时候,75脚也是低电平,就是南桥关掉SLP-S3#的时候它还是低电,因为没有电路图只能跑线了,测ATX PSON对地阻值为68,挑起IO76脚还是68,倒着找到一个三极管B极接PSON线路中。测量BE之间有68的阻值,E极接地,因为主板为华硕没有件号,我也不知道编号是多少;拆换一个通电不自动上电了,但是不跑码,你妹啊,(平时我对华硕有成见,主要是笔记本坏的多,所以心里不爽,)在玩我还是报仇啊。拆BIOS刷,跑码亮机,。

网友:
基地是我最大的动力,这几天下资料把分用完了,发点贴子赚点,麻烦大家给点分,谢谢了,以后我会多多发维修经验给大家参考。

网友:
不会吧,这样也行呀

网友:
很好啊给力啊

网友:
只有点位图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1548-1-1.html

网友:
我发现你分析半天你就是高了下拉低绿线pson。只要前面有跳变就应该跑后面的。

网友:
这故障好搞,...

网友:
要有点奉献精神嘛LZ ,这个也搞扣分呀,虽然好想看下去,但是本人的下载分也不多,还是留着下载图纸等资料吧

网友A:
我想知道自动开机的时候跑码吗? 这个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也是来白拿经验的

网友:
给我评分是不扣你的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自动开机的时候跑码吗? 这个是我想知道的...

不跑的
因为南桥还没有收到PWRBTN信号,是不会返回SLP-S3#的。所以不跑码。

网友:
看完了,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是不是连接PSON三极管BE阻值偏低,更换后,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下载分好挣哦。楼主的帖子也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正缺维修经验呢,收藏了!

网友:
呵呵 幽默 不过挺好的

网友:
经验啊,收藏了。

网友:
完了,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是不是连接PSON三极管BE阻值偏低,更换后,还有是BIOS问题  bios怎么又坏了???